N4050蓝屏

楼主(2015-11-25):
N4050 档LOGO  偶尔会过去!!会 蓝屏
蓝屏代码 0X00000116
蓝屏代码 0X0000007B

回复一下 BIOS 出厂设置 蓝屏 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A:
内存,显卡,主板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显卡,主板bios的问题吧

都搞过 试过了!!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硬盘?

网友C:
蓝屏基本和硬盘  内存条   系统有关系   可以先做一个系统试试一步一步排除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硬盘?

换过 硬盘 内存 CPU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基本和硬盘  内存条   系统有关系   可以先做一个系统试试一步一步排除呗

要是 这么简单了!!我都不发帖子 问了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擀除了系统问题的话,那就可甬显卡了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D:
最近也接到一种这样的问题,显卡驱动感叹号,装好驱动重启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
加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多半是你BIOS设置问题,你再换跟内存试试,或者CPU,这两个都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00116 一般都是驱动方面的问题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接到一种这样的问题,显卡驱动感叹号,装好驱动重启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这种蓝屏明显是显卡故障引起的嘛,最好是换独立显卡!

网友:
怎么积分涨价了!!!!!!!!!!!!

网友(2016-01-10):
显卡驱动先不打   你看还会不会蓝屏

网友:
amd 还是inter 干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