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联想机器改ME之后还是一样的开机慢 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25):
G410联想机器改ME之后还是一样的开机慢 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G410联想

  板号9641P

      联想都不陌生, 上电不显示。刷了个BIOS就显示了。不过开机慢。差不多20秒左右的样子。。 现在的机器开机很慢。只要刷BIOS之后就出这个问题的。见怪不怪了 ,这个机器官方不提供BIOS的。  基本上都是  公版的ME。 其实这些我也不是很懂。很多都是问的朋友。没有办法。 找朋友要了个ME,和了, 开机还是一样的慢。。 然后又要几个ME。在和。 也是一样的慢。。想了想。算了。慢就慢吧。看客户能不能接受吧。装机测试。 我去半小时掉电。 重新做散热。还是一样开机很慢。还是开机慢。然后显示进系统了30分钟掉电。心想还是要刷BIOS。  拆机在改ME。  又找了别外的一个朋友。要了ME了。在刷。 也是一样的开机慢。掉电。没有办法。 继续改了几个ME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  一些高手就漂过吧。
换HM86  成功解决。秒亮, 测试OK了。

图1
图2

图3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A:
高手问你一下ME是什么东东

网友:
走了很多弯啊,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PCH 的ME模块坏了?有可能哦。

网友:
桥应该没坏,是不是桥有记录主板信息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
真乃高手。

网友:
我也不明白ME有什么用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同事也碰到过同样的案例

网友:
其实是桥坏了,导致BIOS丢失的吗,可以这样说吗

网友:
Try to replace IO CONTROLLER

网友:
最近看帖,只要是BIOS相关的都说ME,这个ME到底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自我; 自我的一部分; 极端自私的人

这回复也太官网了吧。。。。。

网友:
最后还是都会动桥,这现象BIOS是首当其冲的,刷多几个还是不行,不动桥都不死心。还有就是现在的BIOS也太容易出问题,而且一型号多个BIOS。找个BIOS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问你一下ME是什么东东

我晕。。。还玩 鸟语了

哈哈

网友:
是不是刷了很多次?

网友:
HM86遇见还是很多坏的诶

网友:
8系列的桥都开干了,咱们还是是H65哦

网友:
现在修机真的是要软硬合一了,刷个BIOS还有修改。

网友:
之前碰到过Y450机器,开机无论进系统还是BIOS,都是慢的要死,也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的me是处吗 而且你要的me 修改过的 用了就不能再其他机子上用了哦

网友:
好经验,换个HM86就能好,真长见识了

网友:
这回真的学到了,改了ME不行。应该桥里面的ME坏了,

网友:
学习到,以备将来使用。

网友:
嗯..ME模块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重直 应该也能好吧?

网友:
楼主干的不错,我还没换过8系列的板子。

网友:
ha这情况会有很多 我也是更换

网友:
楼主是不是bios刷错了

网友:
绝对高手级别

网友:
是个列还是可以通用?

网友:
用回原来的ME

网友:
换桥好的??

网友:
ME模块坏了。

网友:
ME是什么西

网友:
非常不错 要不买ME的BIOS 不知道花多少钱 避免走弯路

网友:
乖乖,都修道8系列的机器了,我们还在修奔腾双核的呢

网友:
8系列没有过保吧!

网友:
请问楼主ME 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还有楼主可以放出合成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