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5-11-25):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图解教程

  朋友的一台惠普笔记本CQ45-m03TX,用了好长时间了,自己想给它做个淸洁处理又怕把件给拆坏了,于是送到我的维修店,让我帮忙清清灰,下面我把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图解教程,希望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自己完成这个工作。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工具/原料:螺丝刀;废弃的银行卡;绝缘胶;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方法/步骤:

  1.拆笔记本电池。把惠普笔记本cq45反过来,背面朝上,拆下笔记本电池。

  2.拆惠普笔记本cq45螺丝,可以看到有很多个,找一个小容器把它们放在一起,避免丢失。如图所示:

  3.惠普笔记本cq45内存盖的这颗螺丝是拧不下来的,把它拧松了,就能把内存盖拆下来了,如图所示:

  4.硬盘盖合的比较紧,把图中所标示的螺丝拧松,把银行卡插入一侧,启开卡扣,就可以轻易撬开。如图所示:

  5.拧下惠普笔记本cq45白色图示中的螺丝,轻揭红色图示中的卡扣,把无线网卡轻轻往外拉,就能把无线网络卡取出。内存条上面有一层纸状黑色塑料遮挡物,轻揭开就可见到内存条。

  6.如图所示,红色图示中的是硬盘接口,拿将手指插入硬盘一侧,拿住硬盘轻轻往外撬,一手捏住接口往外抽,就能轻松的把硬盘取出。切记:不要捏住接线来抽。

  硬盘取出后,红色图示的硬盘接口。

网友: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方法/步骤:

  7、拆下图示中的若干螺丝,尽量拆下能看到的所有螺丝,并保存好,以免丢失。

  8、拆惠普笔记本cq45键盘,拆键盘有两种方法。

  1.如图一所示,将螺丝刀插入键盘与机身缝隙中,往外撬,启开卡扣。然后,如图二所示,把废弃银行卡插入缝隙,往左划,揭开其余卡扣,就能拆下键盘。这种方法会在机身留下划痕,破坏整体美观。

图一

图二

  2.如下图所示,双手按住键盘,往下扒,弄开卡扣,拆下键盘。

  9、把键盘往上揭开,可以看到下面的接线,将图中红色框中黑色的小盖子往上揭,抽出排线,再取下键盘。不必担心接口拆下安不上,把排线往接口插进去,合上盖子即可。

  10、拆下图中所有红色标记的螺丝与排线接口。排线接口拆法与上相同。

网友A: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方法/步骤:

  11、拆惠普笔记本cq45机身盖。用手别开一个缝隙,趁机插入废弃银行卡,往左右划开卡扣,揭开盖子。如遇特别紧的地方,请查看是否有螺丝未拧。

  12、惠普笔记本cq45的光驱可以直接抽出来。图中红色方框内是一个卡扣固定光驱接口。拆下各椭圆图示中的螺丝和接口。显示器的排线接口用一块透明胶带固定,揭开以后,再贴粘性不佳,最好自备绝缘胶。如图所示:

  13、从右往左,揭起主板,把主板取下来。下图为主板的正面图和反面图。

  14、注意图示中的数字,按照顺序将螺丝拧松。揭起散热器,拆下风扇排线接口(双色图示),彻底取下散热器。

  15、散热器背面图,可以对散热器除尘清灰处理。

  主板局部背面图,两个红色标记的是涂抹硅胶的地方,蓝色标记的是粘贴硅脂垫片的地方。

  16、重新装机时,不必急着上螺丝。先装好主板,合上机身盖,把电源开关的排线接口(红色图示)安上,然后,装上硬盘和电池,开机检查看看。如果一切正常,按相反的顺序,把组件装好。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主要事项:

  1、拆机防静电:用手接触接地的金属物或用自来水冲洗在擦干。

  2、内存盖、硬盘盖、散热器上的螺丝拧不出来,拧松后,可以拆下组件就行。

  3、主板拆下后,注意放置的地方要干净,不要有头发、尼龙等,以免吸附。

网友B:
这机器很难拆么,还需要教程

网友:
好详细的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图解教程。对买了这个机器的用户来说很实用。

网友:
解说得挺详细的,对新手起到很好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图解教程

  惠普笔记本cq45拆机方法/步骤:

这机器很好拆不过还是多谢LZ

网友:
对买了这个机器的用户来说很实用。

网友:
对用户来说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很难拆么,还需要教程

高手说话不腰痛,给我们新手看的,所以你必要浪费时间看

网友:
惠普的机子还是满蛋疼的。我印象中。。。除尘都是要全拆了光才行。。。

网友(2016-01-18):
很详细的拆解图,赞成发帖,对于新手有帮助,并不是每件事情每个人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