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PC一体机主板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5-11-25):
HP Omni 105 PC一体机主板不定时蓝屏,换过内存,内存原来是10600出现蓝屏后内存坏了的换成了1600频率的,以为好了,不久就出现蓝屏报什么英文字母,说什么物理内存什么的,还有这机子换不了cpu,换cpu就识别不了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我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定时蓝屏,先软件后硬件。
BIOS设置、重做系统、并要试试不同版本的系统,BIOS禁用外设、驱动等等尝试。查看蓝屏报错码。
拆机最小系统运行,换硬盘、换兼容性好一点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