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开机后显示器没有信号,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5-11-25):
杂牌主板,开机后显示器没有信号,CPU风扇转,AMD的平台,但是主板不跑码,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想没人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呃呃呃,为啥?

网友A:
就像病人去看病,给医生说医生我不舒服,你觉得医生会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吗?解决办法就是找懂得人看,免得自己扩大故障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修修主板就可以了

7GE8 -1 重复资料

网友:
这还用问,明显的主板坏了,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主板德尔问题,我是说主板上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病人去看病,给医生说医生我不舒服,你觉得医生会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吗?解决办法就是找懂得人看,免得 ...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主板不跑码,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不跑码和不显示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主板不跑码,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不跑码和不显示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主板坏呀,你不是专业的说是哪坏你也修不了,况且你这什么条件都没给出,你当论坛的所有人是神仙呀,你说主板有问题他就能告诉你是哪坏?有这能力的他都在天上飞了...

网友:
1.论坛的人压根就不知道你这个什么地方坏,你提供的信息太少,2,别人给你点建议你好像还不怎么乐意,3,那么,爱哪儿坏哪儿坏。需要帮助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4,试问你能帮助其他坛友什么?

网友:
跑什么码啊

网友:
如果是小白就先换cpu、内存

网友:
换过了,不跑码,找到问题了,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主板不跑码,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不跑码和不显示是哪里出了问题!

先上三板斧,然后再查电压  时钟  复位三要素,再不行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