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97开机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7直接黑屏、进PE一切正常、

楼主(2015-11-25):
苹果1297开机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7直接黑屏、进PE一切正常、

刚刚来的时候没有显示。、重新做了显卡、之后就是这种故障了。求助大师

!没辙了、不知道啊从何修起、给点提示维修的朋友!!!

网友:
进PE一切正常,可以考虑重新做苹果系统试试。

网友:
在装个MAC OS X看看撒

网友:
a1297暂时还没有修到过,苹果系统先做一下看看。。。上次有个a1311的一体机苹果系统正常,win8找不到驱动,win7就引导就黑屏。。最后换了桥好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搞定了   显卡坏了  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1

网友:
果然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锁定在显卡上只是有些可能驱动问题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