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掉电小修一列

楼主(2015-11-25):
客户讲不开机,检测发现是开机掉电,电流只到0.13就掉了。看来是转换电路问题了。找到转换电路U46,如图; ,量PIN123果然没有电压,其他几个转换芯片也没有转换出来,。测控制脚是0v。 ,+VSB电压没有。找VSB来源,找到PQ4,如图。 B+没有电压。直接从公共点飞线解决。此列简单,大神勿喷。给刚入行的做个参考

网友:
学习也是一种美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还在保修么  保修到 16 年中旬

网友:
笔记本 发错版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看错板块了···这是主板维修的,,你应该发在笔记本的板块

网友:
这种故障来菜啊

网友:
这不是笔记本的吗?

网友:
直接飞线就是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看错板块了···这是主板维修的,,你应该发在笔记本的板块

我觉得笔记本也是有主板的

网友:
如果G分压不正常,电池就不能用呵。

网友:
有时候线路断线确实麻烦,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个机器扫描出线路内部线路

网友B:
这稳定吗?我修机器喜欢把问题找到,不然返修还是自己的事,又影响名誉

网友:
不错,对我们新手易懂

网友:
这机显存易坏

网友:
引机功放芯片坏,造成公共点大短是一通病。

网友C:
确定断线还是控制G级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转换电压是在 内存供电之前还是之前?

网友:
刚才看了图纸,才明白,楼主这样飞后,插上适配器就有转换电压了

网友:
no te puedo entender

网友:
这你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稳定吗?我修机器喜欢把问题找到,不然返修还是自己的事,又影响名誉

就是断线而已,又不是信号没有发出来,

网友:
y400我修到最多的是1,05v供电芯片坏和后面的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断线还是控制G级有问题?

B+无电压,没有短路,G级有问题不会导致B+无电压吧,而且表笔测量结果确实是短线哦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 吧

网友:
Welcome, buddy, is this spanish?  we can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can you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with us in our forum?

网友:
思路清晰  快速锁定故障  厉害

网友:
不错,果断加分鼓励下

网友D:
不是缺电压?  怎么就肯定转换电路

网友:
学习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E:
楼主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缺电压?  怎么就肯定转换电路

缺电压的话电流不会到0.13就掉电来。我的思路就是电流在0.1多掉的话。先看看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可以吗?

反正充放电正常,

网友:
确实是入行不久,但是确实说得挺简单,要是这样发还不如更简单点直接说换什么好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的哦,不然怎么回断线呢

网友:
看似简单的维修

网友:
赞 功底好就秒机

网友:
请问下楼主,什么叫转换电压啊 ?起什么作用。大概在哪里查找啊 ?

网友F:
为什么不查一下PQ4 是否有问题 还是控制电压没过来????

网友:
再上图就好了!

网友:
修复的速度相当快啊,每天多修几台这种就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查一下PQ4 是否有问题 还是控制电压没过来????

是PQ4的PIN3无电压,既是PR26的1端无电压。况且PQ4的PIN3与节点PJ5明显不通,

网友:
要的就是速度

网友:
电路问题还是好修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懂啊

网友G:
这样的电流 几乎的故障都在二级电压

网友H:
直接从公共电接,你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从公共电接,你确定没问题?

反正没发现问题,起码到现在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电流 几乎的故障都在二级电压

是的,先锁定故障点,至于为什么没转换再查

网友(2015-12-26):
我碰到一个开机0.4几掉电的,楼主可以吧图纸分享下吗

网友:
经常遇见问题 倒也不错

网友:
直接连上就好

网友:
直接秒杀哇

网友:
是断线嘛 还是PQ4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