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25):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电脑使用久了经常会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通常电脑内存不足是指虚拟内存不足或者C盘空间已满。那么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如何查看电脑内存使用情况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一)

7.如果以上设置都不行,只能采用添加物理内存的方法。根据原内存型号增加相同型号的内存,组成双通道能有效的解决电脑内存不足的问题。

  打开任务管理器选项,点击性能选项可以大致德看到内存使用情况。如果当前内存使用已经超过80%就说明内存已经不足了。

电脑内存不足解决方法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二)

  1.设置虚拟内存,打开系统属性点击高级选项卡,性能设置,选择“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选项,将计算机中可作为虚拟内存使用的硬盘空间量设置为默认值。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三)

  2.清空桌面回收站的文件,整理桌面删除无用桌面文件。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四)

  3.使用优化软件如360.QQ管家等,都有内存不足优化功能。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五)

  4.打开任务管理器进程选项卡,关闭站内存过大程序

  5.重新启动电脑。

  6.保持C盘有充足的空间,并删除常用软件缓存。

电脑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图六)

  7.如果以上设置都不行,只能采用添加物理内存的方法。根据原内存型号增加相同型号的内存,组成双通道能有效的解决电脑内存不足的问题。

网友:
添加内存 重做系统 是比较常见且方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