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没找到资料啊

楼主(2015-11-25):
V星H55 CMOS电池旁边的小六角  有两个的  那个掉件了  百度没查到这个原件的资料。K72Y1  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用哪种能代换  还有那个MAX

网友A:
可以找主板对应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主板对应的电路图看看

找过了 没有  查了半天资料 发现这就是 sot363封装的K72 双n mo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过了 没有  查了半天资料 发现这就是 sot363封装的K72 双n mo管。。。。。。。。

V星的图,有时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C:
复合MOS管子,NPN型的,刚刚修到一张

网友:
双三级管吧,或者门电路

网友D:
应该是没装吧  预留的焊盘

网友:
是这个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合MOS管子,NPN型的,刚刚修到一张

对的 我查到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装吧  预留的焊盘

装了 明显的掉件  现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