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步步高Y27进水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25):
步步高Y27进水维修案例

  步步高Y27进水,插充电器,显示温度过低,停止充电。在电池座左侧有两个触点,上面的那个点,测量对地阻值,若没有阻值,说明电池检测断线。

  图中红圈位置的电阻就是检测电阻,把检测电阻去掉短接,或者找个0欧电阻代替,如图:

  附上手机主板的显示,充电,灯控的位置图:

网友A:
这里检测电阻一端是不是有连接充电管理IC对应引脚工作的?

网友:
图纸  上传看看

网友:
楼主两张图不是一个板子你从哪偷的图,得是虚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检测电阻一端是不是有连接充电管理IC对应引脚工作的?

水王哥那都有你哦,手机你也会啊

网友:
这种电池接口可以参考笔记本的电池接口,一般从接口到主控芯片,测量数值,要是无穷大的话,说明中间断线或主控芯片虚焊,要是数值异常的话,可能中间线路元器件异常。还有可以测对地阻值来判断问题

网友:
一般进水机都容易断线

网友:
经验了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