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挡b2代码

楼主(2015-11-25):
主板好的,一块5870   一块4890,档b2码,bios供电正常,测1256脚无明显偏大或偏小,已经刷过bios,求思路,难道问题出在显存或者其他地方,gpu空焊?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  这是个判断故障转折的关键

网友A:
gpu芯片坏了吧,显卡就是修供电,焊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芯片坏了吧,显卡就是修供电,焊芯片

主板,电源,笔记本都有大量维修教程和视频,为什么没看到显卡的教程或视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源,笔记本都有大量维修教程和视频,为什么没看到显卡的教程或视频呢

有啊,和主板一起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和主板一起讲的

怎么会,那300话我都看了,最多也就讲到显卡插槽

网友:
查一下供电. 晶振.BIOS.    R卡花屏也档2B(显存。GPU物件不良或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