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 联想E540的怪问题~

楼主(2015-11-25):
求助论坛高手们
机器型号:联想E540

机器板号:    AILE2 NM-A161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但有时候能开机,按开机键后无论是否正常开机,右下角的红色指示灯均亮。
维修:
首先找图纸啊,但是搜索了咱论坛没有这个图纸,搜索了TB也没有这个图纸,盲修的难度可大了~
  经测试,多按几次后有时候可以开机,下个厂家的BIOS试试,没有刷机成功。 一旦开机成功再重启就没事,开机不成功时,需要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二次启动,否则不行,长按开关也不能关闭,装电池肯定是不行的。
下了个程试试:

写了U4的程序不行,写了U8程序后感觉是好了,但经过测试还是不行的,写了程序后还是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不了,但感觉热机的状态下都可以开机。
后来有人说是EC的问题,我换了EC(带程序的)还是不行。

谁修过这个故障给指点一下呗,或者有图纸的哥们给贡献一份~我会加分鼓励~

网友:
那个EC是有程序的,

网友:
机器这么新,图纸难找到。没过保机器接机来转售后保多好。既然修了,开机不成功是指不能触发吗?找用这款EC型号的图纸查查待机条件,重点查适配器检测,EC的复位信号。

网友A:
还是BIOS的事儿..这个BIOS要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的事儿..这个BIOS要合成的

写了一套程序,和原来的故障基本一样,后来就不怀疑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这又是一个坑啊,机器太新了。怕不好找把 ,个人觉得掉电什么的修这最烦人了

网友:
波波打电感电压,最后查桥啊

网友B:
向这种机器不能乱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这种机器不能乱弄啊

是的,没敢乱动,主要还是没有图纸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C:
我修过E440的,故障和你的一样,能开的时候很正常,不能开的时候开机掉电,。EC是LENOVO的没得换,BIOS刷了也一样,后来把握好温度加了一下PCH后正常了。有黑胶,加的时候注意了

网友C:
还有这个键盘那个架子不是翘起来拆的,是往上推的。

网友:
估计是bios没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E440的,故障和你的一样,能开的时候很正常,不能开的时候开机掉电,。EC是LENOVO的没得换,BIOS刷了 ...

好的,我试试,先烤一下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键盘那个架子不是翘起来拆的,是往上推的。

拆了四五次了,最后一次怎么也拆不开了,晕了撬成这样,你说的对,是推上去的

网友:
是单cpu么  我有台联想的  一个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  在开不起来的时候  cpu供电是0.91v   在开起来亮机是0.95v  查过电管没有问题   直接加焊CPU解决   还有就是CPU供电之前供电滤波有点不良  换了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是单cpu么  我有台联想g505一个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  在开不起来的时候  cpu供电是0.91v   在开起来亮机是0.95v  查过电管没有问题   直接加焊CPU解决   还有就是CPU供电之前供电滤波有点不良  换了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看故障很像是BIOS出问题了,你确定刷上去的BIOS是好的?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资料,难搞啊,简单的测下各路电压和后继电压是否都正常吧

网友:
有图纸分享下哈1我也需要呢

网友:
楼主加焊加好没啊?
邢台电脑维修
没试,没有确切把握带胶的最好不加焊,
详情

网友:
有时能点亮就不是bios问题了,桥的可能性大了点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没有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电流0.6掉电的写了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那么新机器 楼主挑战下 到时发帖

网友:
这个机器售后碰到过好多,均是换主板解决,估计是通病,我想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有高手爆料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售后碰到过好多,均是换主板解决,估计是通病,我想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有高手爆料出来了
邢台电脑维修
真的吗?和我的故障一样的吗?期待解密~
详情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是指不触发还是上电瞬间掉电?
邢台电脑维修
开不了的时候是:有时候0.3掉电,掉电后右下角的红色指示灯一直亮着,按开关不能关灭,必须拔掉电源才可以;有时候电流干脆不动,按开关后还是保持待机电流,但右下角的红灯亮了,这个时候也是按开关不能关灭,必须
详情

网友:
你先刷个改过的BIOS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检查EC的条件了!在不开机的时候检查EC的条件

网友:
没什么测量数据
邢台电脑维修
没有图纸,EC到桥之间的开启信号都找不到,所以也懒得测电压了,
详情

网友: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你查下,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不正常

网友:
软故障是得要好好看,新机器很不好找资料。

网友:
只碰过到一回,不能关机的,加焊了桥,就正常了。

网友:
机器太新,不好搞,有时能开说明问题应该不大,开不了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邢台电脑维修
开不了的时候是:有时候0.3掉电,掉电后右下角的红色指示灯一直亮着,按开关不能关灭,必须拔掉电源才可以;有时候电流干脆不动,按开关后还是保持待机电流,但右下角的红灯亮了,这个时候也是按开关不能关灭,必须
详情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修 好了么 修好了说一下啊
邢台电脑维修
没有呢,没有图纸,也没有思路,
详情

网友:
改BIOS 试试 吧
邢台电脑维修
怎么改呀,告诉我呗
详情

网友:
没有图纸最麻烦的很难查的,不行就换板

网友:
碰到一个海尔的机器,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集显供电没有,吹一吹供电管哪里就好,换了也不行,把边上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试机好了

网友:
看样子机子是热稳定性不好,零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开机的状态下,在系统里下载官网的BIOS更新下试试

各更新试过了,没搞成,最后还是写了个程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换内存CPU试试呢 ?今天修到一个明基的是时开时不开,最后发现是内存坏了

试过内存,没有试过CPU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就能正常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