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力作Intel_广达_ZRQ单CPU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11-25):
     机器:ACER V5-473G
     板号:DAZRQMB18F0
     故障:上电到0.5不动
     维修:先来两幅高清图,图片够高清吧。
     来说说机器吧,第一次拿到这么新的主板维修确实有点激动啊,之前查过那个SR170的CPU平均要400左右吧,主板大概1000左右的价格。忍不住心中有点激动中带着点紧张好了那就是一笔可观的利润,不行那换板的话估计很少有顾客能接受的了这个价格吧(个别除外)。好了上电看看吧,插上电源电流上到0.5左右没有跳变,测量主板上的所有供电正常,但是有一个供电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遂找找看看有没有电路图。还好有图有点位,打开一看是PL17是内存的1.35V,测量只有0.4V。但是另外这个机器有一个内存槽,那个1.5V已经都出来了啊,于是测量工作条件都正常。遂马上从DELL的料板上找个芯片换上结果亮机了

网友:
楼主,高清无码挂了

网友:
我现在看这样的新板就头大,没图纸没点位的,甚至有的连BIOS都没有

网友:
真是高清无码,相当给力,收藏下这些图片,防止要找掉件元件。赞一个!

网友:
不错,楼主,这回赚到了

网友:
收藏了  没图纸的最闹心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

网友:
什么情况,换个芯片OK?

网友A:
打开一看是PL17是内存的1.35V,测量只有0.4V。但是另外这个机器有一个内存槽,那个1.5V已经都出来了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独立内存槽的电压正常,而集成内存电压只有0.4V?

网友:
楼主是秒杀的节奏啊,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看是PL17是内存的1.35V,测量只有0.4V。但是另外这个机器有一个内存槽,那个1.5V已经都出来了啊
这 ...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
楼主捡到了。捡钱的东西。。。。

网友:
新机器这么快搞好,图片值得收藏

网友:
某张图片导热膏涂的几乎要碰上触点了,好危险啊

网友:
不错 维修拍照是个好习惯

网友:
图片的确高清,故障较简单。不过能修好就是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