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9板号Z50HR绿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25):
    今天接修了一片索尼的二修板子,MBX-249 Z50HR,做过显卡,先量测各主供电电压没有明显短路即装上电源测试发现可以亮机但屏幕是绿的,如图所示:

          对于这种故障现象一般而言都是屏到显卡的数据线异常导致经仔细测量发现屏接口LCD1的26与27PIN 的二极体值为无穷大,很显然问题就出在这一组数据线了,如图:

    根据图纸跑线发现这组数据线经过两个排阻分别接到{桥}PCH与{显卡}GPU ;由图可见到桥的这颗排阻RN4903并没有装,到显卡的这颗排阻RN4907经量测OK,所以结论如下:一,这组数据线到显卡之间某一处断线;二,PCB掉焊盘;三,显卡空焊或者坏。如图所示:

    果断拆显卡,实时测量PCB线路OK,显卡植球装上,日,还是一样,不得已买一个打个BGA,测试打值OK,完美开机进系统测试全功能OK,到此收工,如图:

     发贴不易,希望各位同行朋友能果断加分!给予鼓励,呵呵

网友:
图纸的话论坛上有所以就没重复上传了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就是重植显卡咯

网友A:
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显卡挂了。

是啊,这显卡比较贵,要一百多,所以才植球可没想到没好

网友:
重植不行,显卡坏了

网友C:
恩 不错,SONY 的板子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相互学习才能提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显卡比较贵,要一百多,所以才植球可没想到没好

换配件成本有时候还要高于维修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不错,SONY 的板子还是比较难搞的

呵呵,对于你这个的大师来说还不小菜一碟

网友:
好..学习了....记一下

网友D:
当你测出信号不对的时候,有没有用热风枪加热显卡呢,因为我通常都这样做。哈哈

网友E:
宏基4741G也老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你测出信号不对的时候,有没有用热风枪加热显卡呢,因为我通常都这样做。哈哈

那倒没有这样做过,就算好了也不敢放过去,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宏基4741G也老爱出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因为显卡不行?

网友F:
以前没见过此故障,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G:
非常不错 不是三板斧那种 有理有据

网友H:
学习了,换显卡容易,但显卡不便晚啊

网友I:
本来直接上BGA就要可以了

网友J:
楼主  最后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换了个显卡 就好了?

网友K:
显卡故障率比较高, 想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应先加焊显卡,再查其它

网友L:
绿屏都是没有修过,红白蓝色跳倒是修过一次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没见过此故障,学习了。感谢分享!

不用客气,可能是现在市场上这种板子不多吧,所以故障不常见

网友:
呵呵,成分感谢您的加分肯定,我会继续努力出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不错 不是三板斧那种 有理有据

能得到您金牌维客的肯定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换显卡容易,但显卡不便晚啊

修板最怕就是换显卡了,赚不了多少钱还容易返修,相比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本来直接上BGA就要可以了

呵呵,不仔细量的话,万一来个排阻坏,那我就得亏个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最后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换了个显卡 就好了?

是的,显卡本体坏了,最后还是得换了个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故障率比较高, 想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应先加焊显卡,再查其它

是啊,修显卡的话最怕的就是不稳定了,一修机还好,二修机做过显卡的话我一般都会仔细量测,找不到问题点容易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绿屏都是没有修过,红白蓝色跳倒是修过一次也是显卡问题

这要看它断的那一组数据线了,不同的数据线坏,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
有钱赚不怕换显卡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对于你这个的大师来说还不小菜一碟

过奖过奖了,不知兄台在哪里高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奖过奖了,不知兄台在哪里高就

挣扎在贫困线上啊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做这么多次bga这板都烂了吧,还能用么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少走弯路

网友:
显卡挂了,这种很少见

网友M:
重植不行,很明显的显卡坏了。

网友N:
换 显卡好的哇?   直接显卡坏的应该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 显卡好的哇?   直接显卡坏的应该不多吧

这种显卡坏得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植不行,很明显的显卡坏了。

是啊,要换的话钱就少赚很多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