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30进水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25):
oppo r830进水维修案例

  oppo r830进水屏灯不亮,绝杀,OK!

  oppo r830j进水开机黑屏没有背光,容易腐蚀B点,AB两点飞线即可,如下图:

oppo r830进水维修

网友:
楼主这是一针见血,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下次能写得详细点,比如黑屏无背光,查了那些条件,断线断的是什么线?是供电还是信号,这样能加高分

网友:
直接把漆刮开飞线过来啊?没有图纸不容易搞清楚哪个才是屏灯供电。

网友:
好直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