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G505开机挡log画面,求助中……

楼主(2015-11-25):
联想G505
笔记本
机,板号:LA-9911P,开机一直停在“Lenovo”画面,不插硬盘不挡log,换硬盘也是一样挡log,跑线路跑到CPU,加焊CPU后还是一样,求解中……
笔记本

网友:
刷个BIOS 先

网友:
BIOS或是南桥

网友:
bios刷了,bios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硬盘接口跑线路经一个电容直接到cpu芯片里面的

网友:
南桥换过没有

网友:
刷BIOS ,后加焊南桥,要么换个南桥

网友:
桥和cpu应该是合一的

网友:
换一颗CPU试试吧,并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是开焊

网友:
相关外设排除下。

网友:
拆外设,一般都是外设照成的,在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桥那边问题啊

网友:
查外围设备好坏及工作条件

网友:
换桥,桥的问题大

网友:
这情况刷个BIOS先。

网友:
应该要换cpu了,成本太高!bios刷了几个版本,bios芯片也换了!就差换cpu了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修档外设,要慢慢排除

网友:
觉得可以考虑下 查硬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最好是插上硬盘的时候测

网友:
看USB短路没有

网友:
刷BIOS无效就做桥看看

网友:
pe能不能进   重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硬盘接口 是桥管的吧  你看看 桥 有问题没啊

网友:
测下硬盘的供电正常么

网友:
BIOS可以进去吗如进不去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bios如果刷了,还是不行,估计桥的可能大。

网友:
这种事情,刷个BIOS不是就会好的么?

网友:
先刷BIO——再加焊南桥,如果不行,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刷BIOS了没有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三桥合一的难办

网友:
阻值都正常吗?一共就那么几根线。三合一的,报低了风险挺大啊

网友:
G505  基本都是APU坏的,量量USB有没短路,或者待机3 5V的阻抗是不是偏低。应该是APU挂了。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了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测下硬盘接口处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这个还是看到光标

网友:
bios.桥.     桥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CPU和南北桥是三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