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黑屏 显示灯不亮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11-25):
魅蓝黑屏 显示灯不亮的维修经验

  魅蓝黑屏 显示灯不亮的维修经验,不是灯控问题。

  原来手机一切正常,只是外屏摔烂了,拿过来换屏,换后第一次显示一切正常,随后灯光变暗,再暗,就没灯光了,显示还是正常的,经查灯控升压电路无高平,更换升压二极管搞定,魅族系列手机的升压电路零件很多通用,找块废板子就可以了。如下图

魅蓝手机 图一

  更换升压二极管之后如果仍然不亮,则更换升压电感或者升压控制IC。

网友:
黑屏,这个二极管经常坏吗?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我在咸鱼买的故障一样的机子180元,屏没有坏,不过我的是控制IC坏了 更换正常

网友:
这个二极管经常坏吗?

网友:
我前天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很容易坏吗  升压二极管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

网友:
我收了一个mx4pro400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贵了?

网友:
手持魅蓝来学习

网友(2015-12-26):
换个屏都烧背光···········这是怎么回事咯·············有不烧的办法么

网友:
一般升压IC坏得较多,二极管坏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 的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向手机发展了。

网友:
请问你的图纸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