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8脚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5-11-25):
这个小8脚的芯片(丝印是 SO AGU2BE)不知是什么?

网友:
这个要找图纸才知道的

网友:
一般是驱动芯片  测周围供电管的G级有相通的脚位

网友:
测得各脚相连
1脚 +5VSB和WG3A的3脚相连
2脚 VCC
3脚 GND
4脚
5脚 SLP3
6脚 同5脚
7脚 与4906NG的1脚和WG3A的1脚相连(+12V经过一个01B电阻到此脚)
8脚 同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