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楼主(2015-11-25):
戴尔N5010笔记本电流0.176之后掉到0.011之后开机电流又掉回0.176反复循环
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
缺电压了吧,你再好好量下

网友:
能开机进bios也掉电需要重启之后屏一闪就掉到0.176A之后掉到待机电流求助

网友:
慢慢查电压或者看下论坛相似帖子

网友:
上电瞬间看那个电压没出来,再查PWRGOOD

网友:
电指定是没上全了,可能有虚焊的地方了吧,先查查看吧

网友A:
你那是显示后掉电吧,不要插任何外设,或者外接看看掉不掉

网友:
有的时候电流正常还不亮有的时候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显示后掉电吧,不要插任何外设,或者外接看看掉不掉

插键盘设置BOIS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显示后掉电吧,不要插任何外设,或者外接看看掉不掉

不接外设也掉电1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电源小板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欠电压      你还是拿出去修吧

网友:
缺电压导致

网友:
缺电压,看看转换电压的,或者开机信号

网友:
你CPU是好的吗?N5010IM不装U也是这么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