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上半部白屏,已确定是屏问题,求助怎么修,屏型号群创光电 BT140GW01

楼主(2015-11-25):
笔记本屏幕上半部白屏,已确定是屏问题,求助怎么修,屏型号群创光电  BT140GW01

网友A:
屏坏了, 最好再找个 测试屏的 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 最好再找个 测试屏的 测下

是屏坏,客户的电脑已经换完屏拿走了,换下的屏我接另外一台电脑上也可以用,但是故障时一样的。想看看能不能修,测了下供电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要是我我就不折腾了,偶尔给点时间让自己空空

网友:
还是换了吧,一般修不了

网友:
要专业修屏的才搞得定这种问题

网友:
用来测试还可以哦留着吧

网友:
屏的模块坏了。要有设备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