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上半部白屏,已确定是屏问题,求助怎么修,屏型号群创光电 BT140GW01

楼主(2015-11-25):
笔记本屏幕上半部白屏,已确定是屏问题,求助怎么修,屏型号群创光电  BT140GW01

网友:
怎么修??  直接换屏幕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得修的吧.

网友:
直接换屏吧,我也接到屏,屏漏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得修的吧

网友:
这个屏幕已经报废了,直接换吧

网友:
这个能怎么修,只有换屏啊

网友A:
直接换屏。提货240到260左右

网友B:
我 记得没修的。。。。换屏测试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是显卡,不是的话就换屏

网友:
哪里的的问题呢,,,

网友:
屏幕目前除了白屏,其他都不大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屏。提货240到260左右

你说出来有意思吗

网友:
我的技术除了暗屏其他修不了

网友:
修瓶   是要多么浩大的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记得没修的。。。。换屏测试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是显卡,不是的话就换屏

这是客户换下没拿走的,我接到另外一台笔记本上故障一样,想修起来用,可是不知道怎么修,量了供电 感觉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一般直接换了吧

网友:
这个没那么好修的
ACF胶的东西没那么好搞
以前会有人拿烙铁隔层垫子直接加熱在ACF胶连结那
就算是好了没多久也是会二修

网友:
能修的估计你也修不了,专业翻新二手屏的可以,

网友:
楼主这道题,很明显是送分题,一看就想回答,一有人回答就有2个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客户换下没拿走的,我接到另外一台笔记本上故障一样,想修起来用,可是不知道怎么修,量了供电 感觉 ...

刷下码片吧。我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只有换屏  好像修不了

网友:
怎么修??  直接换屏幕

网友:
亲,换屏吧,这屏修不了了

网友:
换啊  还能怎么修?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这个牌子的垃圾屏 醉垃圾了 是双摸的吧  刷个码片看看   不好的话  就放弃治疗吧

网友:
直接放弃,整好收不到100,整不好你还得赔200

网友:
屏还修什么啊,直接叫客户换屏啊

网友:
没法修 换屏吧

网友:
如果没有修复经验 这个故障换屏吧

网友:
现在还有修屏的吗,修修短路的还可以,这么八成就是信号线出问题了要用机器压屏

网友:
屏无法修,直接换了

网友:
直接换屏ok

网友:
   没得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