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好块主板

楼主(2015-11-25):
     虽然本人学主板有几年了 但还一直是个菜鸟 前两天接到一个主机 说是进不了系统  马上开机 测试  第一次能进系统 但关机  第二次就进不了系统了 滚动条都没到 板上几个测试点 也正常 然后有事 放了两天 第三天 想刷个bios 试试 但是第一个刷了一样不进系统  打击不小 想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再在论坛上找找 有刷了几个BIOS才行的 再刷吧 这回在官网上下 下一个中间日期的 这回行了 直接进系统  测试 几次进系统 都可以 OK 打电话让客户来拿

网友:
刷bios能解决不进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主板? BIOS还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就这样吗,会不会返修啊,这样的问题修好最好测2天

网友:
进不了系统是 死机还是掉电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A:
不进系统我一般重装系统,刷BIOS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我一般重装系统,刷BIOS没遇到过,学习了

用U盘也进不了PE系统 就停在哪里

网友:
能修好板都不算菜鸟了~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主板?

网友:
也可能刷bios解决问题,它相当于主板初始化到出厂状态了。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造成的,没想到BIOS也会造成啊

网友:
这种不稳定情况建议多测试,不一定是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迅维学员会是菜鸟?别吓我好不好

网友:
我也算菜鸟,来看看

网友:
这故障遇到过几次,刷bios没解决过,可能是因为没有楼主死刷的精神

网友:
我一块小板,后级短路,查死都查不到

网友:
【迅维】学员这菜鸟B装的好

网友:
呵呵呵 迅维学员 几年了还菜鸟 楼主这你就谦虚咯 但BIOS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说的跟真的似得 。让我自然的就相信了

网友:
呵呵,会不会返修啊,好像不是BIOS问题样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进不了系统??。。。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

网友:
BIOS引起这个故障少见啊

网友:
这个主板估计要返修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刷BIOS好的、倒是遇到过换南桥好的。。!进PE死

网友(2015-12-27):
刷bios就可進系統??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楼主要写上板号版本,BIOS版本,不然无价值

网友:
好好看资料
现在迅维迪拜工程师都上了一些 关于 bios门事件的课程了
从 hm65芯片组开始 苹果 联想 华硕 三星 有百分之30到40都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
但是从出厂开始bios就每台都有编号 相当于加了密 必须得学习 bios分离 合成 才能量身合适

网友:
进不了系统刷BIOS ??'/

网友:
什么主板 什么型号 很不说清楚?

网友:
现在坏了吗?

网友:
好东西 值得学习 你们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