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G1.SNIPER B5维修

楼主(2015-11-25):
下午接到两块一样的技嘉板  都还是有保修的  拿来通电报警 测量内存spd3.3没电压  跑线到内存槽旁边的一个小电阻 一边有3.3 一边0.5  直接一坨锡上去 通电亮机了 此板修复  两个主板都是一样问题的

网友:
两个板一样的问题,说明是通病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不保修

网友:
这个电阻在这里设计可能就是起到保险限流作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通病  不过这主板看着挺新啊  不知道有没有过保

网友:
这个电阻在这里开路阻值变大一般是内存热插拔或受潮腐蚀引起。

网友:
这个跟华硕M5A78系列的主板烧SPD线差不多吧

网友:
四代板,都还没有过保的

网友B:
既然没有过保,为什么拿到楼主这里修啊。

网友:
电阻在这里设计是起到保险限流作用。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有过保,为什么拿到楼主这里修啊。

现在的人很多都不选择保修啦   修不了就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人很多都不选择保修啦   修不了就换一块

还是不明白这些人怎么想的,在保也更愿意花钱去修

网友:
那么容易坏。。。。。

网友D:
堆锡代替电阻,以后装内存不当时会直接烧槽和内存

网友:
说的很对,这里最好找个0欧姆电阻来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通病  不过这主板看着挺新啊  不知道有没有过保

呵呵 我都服你了   楼主不是说了没有过保吗?

网友E:
电阻是用来稳定电压的还能降低电流,尽量还是把电阻接上

网友:
还是换个上去好些

网友F:
加个2r2电阻防止烧内存

网友:
加个电阻   好一点           !

网友:
这个板子看做工,不会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堆锡代替电阻,以后装内存不当时会直接烧槽和内存

就冲着一坨锡,我真没法加分!汗

网友G:
电阻开路拉大阻值  不过楼主你这么干下次冒烟咋办

网友H:
这也行。不过为啥不拿去保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行。不过为啥不拿去保修呢

保修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开路拉大阻值  不过楼主你这么干下次冒烟咋办

修好就行了 下次的话 下次再说

网友:
最好是换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个2r2电阻防止烧内存

一般烧也只是主板烧断线而已

网友:
难道这是技嘉的通病

网友I:
收钱就是,管它保不保修

网友J:
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收钱就是,管它保不保修

能收一百多一片 还 保修什么了

网友K:
  不是吧 哥    你就开始修啦。。
昨天我才 装了2块,,我装的是有集显的。。这板子开起机来   那绿光能  亮吓 狗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 哥    你就开始修啦。。
昨天我才 装了2块,,我装的是有集显的。。这板子开起机来   那绿光能   ...

修了四五块了 有BIS坏的  还有这个电阻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四五块了 有BIS坏的  还有这个电阻问题的

我昨晚特意看了这 板子  用料 和做工都都不错的啊!
lz  生意好啊 ,,,修了这么多这款板子。。。这板子小贵一下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电阻用料和使用环境都会导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能收一百多一片 还 保修什么了

这么贵的收费?我这边顶多50.同行20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么贵的收费?我这边顶多50.同行20

这板新的   6xx    您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板新的   6xx    您觉得了!

我这边不论新旧。收费一律的。所以很多时候不想搞。

网友:
保护电阻容易烧  特别是插错内存,有的铜箔都烧断

网友:
限流电阻还是很重要的,不能动不动就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堆锡代替电阻,以后装内存不当时会直接烧槽和内存

以前碰到SPD无电压的,我都是直接飞线,想问一下,是不是内存的SPD的电压一般都是ATX电源的橙色线通过一个比较小的电阻,如0欧,2.2欧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用来稳定电压的还能降低电流,尽量还是把电阻接上

第一次听说电阻能够稳定电压,电子技术的老师看来都OUT了!

电阻在电路上的主要作用有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阻抗匹配、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等

你的电子技术理论已经超越了书本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