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盈通H61C V1.1 风扇转转停停故障!~~~~~~

楼主(2015-11-25):
版号:盈通H61C V1.1
故障现象:风扇转停再转再停 循环....
故障点:无CPU供电,无EN
不知道会不会是通病 同样板同样故障可以看下这里。
小小故障  高手勿喷!
开始:简单说下、

上电瞬间 测量其他供电正常 CPU无供电 查看CPU管理芯片资料 5脚是EN  0V  来自于两个管子  (无图纸

图中,圈圈的那个管子坏,B极有电压过来 但不能拉低C极电压 导致 下面的管拉低了EN 脚。拆掉下面的管子也可以直接亮机

换了 上面管子  正常点亮  此板修复!

网友A:
其实拆掉不装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拆掉不装也没有关系。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  没en大部分主板好像都是这两个东西坏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有en什么条件能测试的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没en大部分主板好像都是这两个三极管坏的

网友:
关机正常吗

网友:
我想问问,那两个三极管测试阻值正常么?

网友:
坏的时候 不正常  修好了就正常了

网友B:
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WIN7自带的画图

网友:
装不装一样用。

网友:
还是换了为好。。。。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为什么遇到的 都是有开启信号的  居然电源好信号也有  超级不好弄  现在也没有弄好

网友:
这个修起来还是蛮有成就感的。这些二三线没图纸的修起来我都有阴影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