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和触发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5-11-25):
这两个是一回事吗,看论坛的帖子总是分不清楚,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回事   复位是初始化   触发是上电

网友:
复位是所有电压都正常才有复位

网友:
去买本 主板维修不是事看下 就知道复位和触发是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
大家注意了哈。多提防下。技术不要外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回事   复位是初始化   触发是上电

从字面理解好像是,实际上还是不太懂,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简单的理解电脑先要触发后才会有复位吧!如果你电脑都不触发了那供电肯定没有啊!个人理解如有错请指正!

网友:
肯定不是一回事,字都不一样

网友:
不是  触发是开机

网友:
触发就是所谓的主板开机上电,复位就是主板工作状态的初始化。

网友:
没触发,如何让复位

网友:
触发是你按开关机子会启动,最直观的是风扇会转

网友:
触发就是短接开关
复位分2种 一种是当主板供电时钟正常后主板会自动复位一次
另一种是短接复位开关,重起

网友:
触发是第一步,复位是后面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首先要触发

网友:
还是先学点基础的吧

网友:
触发是那种怎么短接开关针都没反映的,复位是所有设备的数据初始清零,为设备重新读取数据

网友:
复位是所有电压 时钟都正常才有复位

网友:
触发就是主板开机上电,复位就是主板时钟正常后工作状态的初始化。就像数字电路一个是通电,一个是所有Q输出置0

网友:
首先有触发才有复位。

网友:
当然不是一回事

网友:
触发是指从待机到上电 复位时上电后 各电压时钟 都有后 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