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显卡坏了,换的时候发现,显存在显卡的下方

楼主(2015-11-25):
苹果笔记本显卡坏了,换的时候发现,显存在显卡的下方  这种情况显存上用贴锡纸吗

网友:
最好取下显存,贴铝箔纸会导致温度不均匀容易变形。

网友:
最重要还是要控制好下部温度

网友:
直接干 没事

网友:
取显卡的时候小心点,直接取就行

网友:
最好贴一点,面积要小,正覆盖显存就行

网友:
没打胶的 直接干 如果不放心就把显存吹下来再干 反正就是多费点功夫 小心点就行了 没事的

网友:
打胶没有 有几个显存 没打胶就直接干

网友:
如何不是打胶的哪种,就不用贴。

网友:
覆盖下显存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