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显卡坏了,换的时候发现,显存在显卡的下方

楼主(2015-11-25):
苹果笔记本显卡坏了,换的时候发现,显存在显卡的下方  这种情况显存上用贴锡纸吗

网友:
哪个下方?

网友:
最好还是贴上的好。个人认为哈

网友:
要是对你自己的焊工自信的话不贴也可以

网友:
显存在下方,不就是不让修么?这个技术要多高啊,你保护好的话如何BGA好呢?上下温度啊!不保护下边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15寸那款吗?我换的话不用贴锡纸的,直接换,显存没灌胶,没事的

网友:
不用锡纸,下面适当打低点,上面温度打高点

网友:
有的话   最好贴上

网友:
如果显存在显卡背面,贴锡纸隔热就是开玩笑。

网友:
只要没灌胶,就不是事。

网友:
MD322? 做的保护吧,容易虚焊的

网友:
如上,其实加了更好。个人感觉

网友:
保险起见建议贴上

网友:
是背面吧  不是下方吧  要贴的 保险点

网友:
这个不好办啊,这是不让修啊,你贴住的话显卡底部热量不够下的时候不太好下啊

网友:
贴,凡是距离bga目标近的芯片都贴吧,,,正反也是

网友:
这个显卡好难换呀

网友:
贴了更好,补贴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
没打胶就没事

网友:
贴上纸你怎么拿下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