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a55m-s2v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5-11-25):
有没有发现同样问题的求大师指点。有三块是同一个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
查各大电压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掉电了还能在开吗。不能查下cpu供电管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触发以后有风扇转马上掉电对吧,在这里说你的表达不太专业   。直接瞬断有可能是有电容导通了,触发瞬断一般出在cpu,内存,显卡,桥的供电,用万用表测供电

网友:
维修时一般常见却供电,不过内存,Bios出错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电源保护,遇见过N次,都是用劣质电源的。还有就是主板有大的短路,一般主板有短路不会立即掉电,起码可以通电一秒。

网友:
如果是通病的话,我想可能是什么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你在论坛上找下看没有这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