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5-11-25):
芯片ncp6132a有CPU供电,无集显供电。修蒙了不知道怎么查了大神来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要跑码后才出集显供电。现在动了哪些东西啦?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广州迅芯科技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可过内存了,刷过BIOS没,不行哄下南桥试试,千万别焊打胶的

网友:
跑码过内存后出集显,查SYS_PWROK能否送到桥,PLTRST#出来没有?内存的条件、BIOS、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有很多机器 没极限供电 是BIOS硬起的

网友:
你先修跑马了再说吧!跑马之后才有的

网友:
这个机器 上次遇到一个CPU坏了 没有集显  换个u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刷bios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啊,集显过了内存才会出来的,可能机器没有跑码吧

网友:
CPU供电有了,复位有了吗,看看图纸,有可能就是cpu没有发开启信号,换个试试

网友:
先吹下桥。。。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客户还说怎么坏的呢,BIOS,CPU,再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了,先从简单的弄起,BIOS提前备份下,

网友:
先刷BIOS,这个机器老爱坏BIOS

网友:
跑码的没有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读取BIOS芯片

网友:
hao de shi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