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11-25):
一台LGE1908ST,LED型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2分钟左右黑屏了,求救各位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灯是不是还亮着,是的话基本锁定在背光

网友:
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背光被关了。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
LED黑屏。黑屏的时候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查背光 升压元件 不知道你是LED还是LCD

网友:
先代换升压板,要故障依旧,那就是灯条坏了!前提是黑屏时检查12V输出手否正常

网友:
拿手电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是掉电还是暗屏,搞清楚啊

网友:
看下是LED还是LCD的呀

网友:
这个机器LED的

网友:
楼主可用代换法判断........

网友:
掉电看看有芯片发烧没

网友:
里面有高压 啊
1000多V呢
可不敢拆

网友:
没事电不着,不敢拆还怎么修

网友:
楼主以前修过显示器吗?....

网友:
手电照下 屏幕  看还显示吗

网友:
灯管高压板吧.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里面主板的问题  没有电子基础的不好弄  首先里面有高压 然后 显示屏拆不好容易把屏幕搞报废  你最好到附近维修点找个师傅帮你看看  你就说你是迅维网月饼的亲戚 看能否给你打个折 至于打个几折就看你的口才了

网友(2016-01-16):
这不是led的问题吗

网友:
要不然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灯管出故障都会黑屏

网友:
lz是搞维修的吗   不是的话  就送到专业的修理店去

网友:
用电筒找下,看看是不是背光保护了啊?然后拆机看看下板子,查下各个参数,来几张图片看下啊

网友A:
还是给老师傅去修吧!维修有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给老师傅去修吧!维修有风险

呵呵,有风险也得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风险也得干啊

那就在论坛里多逛逛!多吸取一些经验,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先测试灯管在测试高压

网友:
电源  升压板  灯珠  都会造成黑屏

网友:
背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