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这是个啥子元件呀!各网站查不到。

楼主(2015-11-25):
哪位高手指点下这玩意叫什么东西。j110t 这玩意温度一高左下那个脚的电压就会从11掉到8V屏就会慢慢的从正常变白把温度降下来又正常了~屏的型号是LG本人小菜鸟求指点
window

网友:
看样子是稳压IC,换个三端稳压器试试

网友:
芯片干掉直接连AVDD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图挂了。看不见!

网友:
图片蹦了 换个在上

网友:
供电稳压芯片。

网友:
我看不到图

网友:
图都看不到 怎么说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到,建议重新传一下.....

网友:
图片没看到啊咋回事

网友:
么图看不到你干嘛的

网友:
看不到图 不好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