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楼主(2015-11-25):
版号:k53SD  rev5.1
状况:未拆机前是不触发,拆下裸板电流上到0.1A。
量各个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再看电流0.1A
下了个点位图,开一会就电脑死机。晕死啊。这个怎么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测下CPU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开启 还有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先刷个BIOS
电流这么低,估计不单止CPU供电不出,应该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如二级转换电压等等
找个好一点的电脑查点位图,看点位图死机的电脑先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电流这么低,估计不单止CPU供电不出,应该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如二级转换电压等等
找个好一 ...

说的对,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