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不触发到掉电再到花屏掉电

楼主(2015-11-25):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型号:宏碁4750G
现象:客户说开始花屏  自己清下灰就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插电流表0.18A  很明显有短路   速度拆机  待机芯片发烫  打值5V线性正常   3V线性只有18    直接拆掉EC  打值3V线性不短了

换好EC上电到0.36掉电  测无CPU供电  先换CPU无果
测95831条件 :   1. 供电:22脚5V   23脚19V   31脚5V   正常
                            2. 开启:7脚VR_ON只有0.19V    VR_ON由U4801发出的ALL_PWRER_OK开启

打值120暂且算正常  量R4807一端有3.3V  先换掉R4807无果  依次分别断开U4801  R3701  PU4201(95831)  EC刚换的就不断了  发现断开PR4215  ALL_PWRER_OK恢复为3.3V

换掉95831   电流跳变到0.9A掉电     接上屏幕   发现是花屏掉电  心想总算恢复故障了 由于CPU控制集显  先把CPU换掉发现不再掉电  维修到此结束

兄弟们  看完帖子别忘记加分  加完分一起装逼一起飞  大神勿喷

网友:
我这有块惠普广达i3的板,无cpu供电 ,vron由io发出但是io换过了还是不出vron求思路其他正常给你加分了

网友A:
同学思路还是不错 上电3.5A 有点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思路还是不错 上电3.5A 有点高哦

兄弟是0.36A  写错了

网友:
确实好案例 只是这样没开启好查 不跑吗就是坑爹

网友:
写得感谢楼主详细分析

网友:
都是高手啊,咱也来学学经验

网友B:
分析思路很好学习了,修起来不少钱了。客户还会修?

网友:
清个灰,就坏了,至于这么耍人吗,

网友:
我也想学习笔记本维修

网友C:
清个灰烧坏了EC与U供电芯片,应该是带电操作。

网友D:
不错 加分 还好没开启 如果有开启不跑吗就麻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思路很好学习了,修起来不少钱了。客户还会修?

公司报账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加分 还好没开启 如果有开启不跑吗就麻烦

兄弟这个没有如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个灰烧坏了EC与U供电芯片,应该是带电操作。

这就不清楚了

网友:
扫灰那么历害吗

网友:
大神不错哦。可以自己修机了。

网友:
估计这家伙带电拆装了吧

网友:
这机器这么多问题,真是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