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P43-ES3G不触发,+3.3VSB正常,IO是IT8718F-S,负责开机是哪几只脚呢?

楼主(2015-11-25):
如题,IT8718的资料少之又少,还望维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说错了删除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562-1-1.html这里有啊~~饼哥回复的

网友A:
别听楼上的瞎说,技嘉的IO是在普通联阳IO的脚位+31
开关到IO 106
IO到南桥 103
南桥到IO 102  SLP_S3#
IO到绿线 107      PS_ON#

网友:
给你个图片自己参考参考

网友B:
跑了跑线路,没想到又可以触发了,后来发现只要不上CPU,就能触发,装上CPU,就不能触发,即使拨掉12V插头也是一样,像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了跑线路,没想到又可以触发了,后来发现只要不上CPU,就能触发,装上CPU,就不能触发,即使拨掉12V插头也是一 ...

如你所说会不会是p4头对地短路引起的啊

网友:
这板子修得少,见到下面那么多的正解还是长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楼上的瞎说,技嘉的IO是在普通联阳IO的脚位+31
开关到IO 106
IO到南桥 103      ...

你好,我测量了一下这些脚,发现不上CPU的时候,
这些脚变化均正常.也能正常触发开机
如果装上CPU的话,再触发的时候
开关到IO 106    正常
IO到南桥 103    正常
南桥到IO 102  SLP_S3#  不变化
IO到绿线 107      PS_ON#    不变化
感觉像是南桥没有返回给IO信号,可是这个CPU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插不插PU的12V插头,都是这样.

网友:
这板还有个问题,就是不上CPU的时候,能正常触发时,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跑线路到CPU座附近一只358,测量它的逻辑电压正常.
又在坛子里查了查,竟然查到了也有相同的故障,但是也没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517-1-1.html
又找到了它的图纸
密码是:rmadept
还望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感觉还是CPU座虚了,SB没收到CPU正常信号,所以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