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内屏不亮,外接也不亮,键盘灯亮,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5-11-25):
查出LCDVCC为0V,然后测得ENVDD,屏供电开关没开为0,直接连接到显卡的,换了独显,换了HM65,故障依旧。求助高手们

网友:
应该把重点放在显卡及供电上

网友:
是否主板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envdd要为高才行
断开R48,还为低查芯片

网友:
仔细测下显卡的其它模块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测量显卡的工作条件 是否发出SVID ?

网友:
我记得独显和集显之间有个芯片来切换哪个信号的,你查查哦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都有声音了,进系统了啊,显卡都换了,那不就是显示部分了,不过,外接不亮,感觉不对啊

网友:
查下显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昨天修了个E46A  开机几分钟 先黑屏 然后掉电 黑屏的时候什么电压都正常   刷了 BIOS 加焊 显卡 换 CPU 都没用 ·· 不知道 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