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1QT开机慢

楼主(2015-11-25):
前两天接到一台索尼的新机,刚过保,故障时不加电。拆机,发现很新,没有维修痕迹,全板检测没发现问题,上电开关脚0.7v电压偏低,刷BIOS。全板找了好几遍没发现BIOS在哪,郁闷了,难道现在的电脑集成度那么高,连BIOS都集成了,不信邪再找了几遍,无意间发现CPU旁有个焊盘很想时可以放BIOS的地方,仔细一看,焊盘的锡不圆润,妈的,BIOS被翘了,真缺德。立刻上显微镜仔细全板检查了三遍,没有类似的地方了,放心的上淘宝买了个BIOS,今天到。怀着激动的心情刷了个BIOS,亮了,可这亮机的时间也太长了吧,差不多半分钟了,花都谢了好几遍了,再在论坛上下了三个BIOS,依旧,怎么回事,难道BIOS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忘路过大侠中有该机BIOS的发个给我,小弟感激不尽,版号DAOHKDMB6DO

网友:
需要修改BIOS或者用工厂的通用bios
迅维有相关的bios培训

网友:
改BIOS阿,现在新出的好多都这样

网友:
太缺德了,去淘宝买个分离合成的

网友:
新机子都爱出这毛病啊,要改bios啊,提取分离和合成才行啊

网友:
开机慢,好像我也遇到过,开机需要6秒左右才亮

网友:
开机慢是指加载速度慢吗?这机器好像要用官方的BIOS刷一下才会好。。。除非能找到型号完全相同的BIOS备份。

网友:
新机需要biso分离合成  可以去看看【迅维】BIOS分离合成的课程

网友:
测试硬盘准过系统试试

网友:
你到官网上下个BIOS刷机试试看,官网的BIOS可以进系统刷

网友:
不用分享也可以

网友:
打错了,是不用分离也可以

网友:
我有一块DA0HKCM6D0,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开机慢装固态硬盘

网友A:
你这个只能用改过的BIOS才能解决!即便是其他的原机备份也不行的

网友:
用通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只能用改过的BIOS才能解决!即便是其他的原机备份也不行的

没有改过的BIOS,测试了一下除了亮机慢没有其它问题,交货了

网友:
看来以后 BIOS技术的学习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