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电源也要讲时序(PS223+CM6800)?!

楼主(2015-11-25):
修个电源也要讲时序(PS223+CM6800)?!

故障:短接PSON电源输出正常,PG偶尔正常,偶尔为0V

检测1:先短接PSON再通电,主电压正常。PG大部分时候正常为5V,偶尔仍然不正常0V

检测2:测5VSB5.17V波形平滑。

检测3:目测电路版面为发现损毁原件。

检测4:找图看PS223工作条件。

FPO输出到主电压光耦控制,正常。OTP过热温控正常,PGI主电压检测1.3V正常。
RI过流设置外接电阻62k正常。PGO外围元件正常。VSIS各脚在PG=0VPG=5V时候电压一样,稳态下没区别。

检测5:更换PS223,故障依旧。

检测6:根据检测1的现象分析,开机冲击干扰反而使PS223工作正常了?应该不是。
这时候想到时序了,翻图:

根据严格时序图可知,PGI电压必须先于VS-IS电压才能出PGO。由于空载或轻载,假如PGI电压拉升过慢而滞后于VSPS233将会判断为UVP低压保护,从而PGO出不来。根据这个思路,将C114(0.1uf)改为0.047uf,意图提高PGI斜率,然并卵!日!

检测7:根据网图检测流程断开4IS脚,各路电压正常,PGO不出,故障现象一致。
再逐一断开4VS脚,PFO脚高电平,主电源不开启。

郁闷(此处省略一万字)。
.....................................................
检测8:重新回到检测7的思路,也许我下手不够很?!
C114端电压33VC224端电压(PGI1.30V。查手册得知PGI耐压16V,考虑到实际电路R14621K,而参考图为19.1k,用手上最接近的电阻16K替换掉。恢复C114电容为104
计算可知改R146PGI电压为1.7V,改!
终于PGO正常输出了,反复开关,终于正常了!

C114=C94
R146=R93

总结:与PGI连接的电阻电容测量正常,最后的灵感来自参考图和实际电路的一点点区别。
这故障算是电路设计的失误还是PS223的小小BUG呢?

网友:
楼主搞复杂了吧,,,,,,

网友:
这种电源我很少能修出来,反而山寨电源好修很多.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  还有被你那句 然并卵 日。彻底逗乐了

网友:
这个电源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全汉的东西不知道对么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高手。赞一个!

网友:
高手,佩服。分析的好透彻!能浪费你点时间把高压部分的原理图给我发一张吗?谢谢!

网友:
楼主的思维逻辑挺好,思维严密够强大

网友:
安泰克电源怎么样?之前发过安泰克的和台达的觉得台达的看起来用料实在些,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A:
修的确是全汉代工的通路货be quiet电源,型号: BQT E5-600W,下图是750W的。用的是全汉典型的双管正激方案,很多牌子的电源都用这个方案,很常见。这方案只要堆料就能上1000W,轻松80铜牌。
修该电源未发现一个损坏或变质零件,包括PGI104贴片小电容,容量正常,也没漏电。
实际上提高PGI斜率有很多方法,按修改效果排序大概为:减小R146,增大R233,减小C224
而改小R120C114或是调高12V输出几乎没有效果。
修改后的副作用是交流断电后PGO信号略有延迟,关系不大。

附上完整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像安钛克的电源.....

安钛克也不是它自己做的有台达也有全汉的像这款电路的体育安钛克全汉黑豹这些等等n多都是这种双管正激电路超容易烧机而且很垃圾。

网友:
一直再修笔记本 都不会修电源。  最近一直在看一些电源的帖子,看你的明白很多

网友:
楼主电源是什么牌子的?没看见呀

网友:
对电源一窍不通,换换电容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确是全汉代工的通路货be quiet电源,型号: BQT E5-600W,下图是750W的。用的是全汉典型的双管正激方案 ...

这牌子的电源根本不是正经牌子,而是通不过检测的山寨货,设计本来就有缺陷,最好不要用

网友C:
楼主搞复杂了,我宁可相信是D11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复杂了,我宁可相信是D110的问题。

有一定道理,可惜没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复杂了,我宁可相信是D110的问题。

怀疑过D110,实物图是右上黑白色的D90,不像是4148。测过阴极的波纹,正常。电压33V也正常,K点电压也符合设计要求。我更相信是电路设计太接近临界点,由于元分参数分布不一致导致的这个故障,特别是电容。

网友:
如果有详细的电路图与说明就更好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具体说一下有何缺陷吗?......

关于这电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某厂的外贸产品,有缺陷没通过测试,本应报废却流入市场;二是某电源厂倒闭留下的半成品和元器件,拿给小作坊组装出来的。具体哪里有问题我没研究过,只知道这个牌子的东西不能买。

网友:
专业,修改电路中的电子元件参数达到目的,我的水平还没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