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一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5-11-25):
新机
型号:B40
板号:看图
19V公共点短路,烧鸡打法,EC和一芯片发烫,芯片上面只有代号(代号RI4TC),查不到型号,修过或有图纸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是上面型号。

小第还有个问题,新版桥都做进U了吗,没有看到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SY8208B

网友A:
对着型号TB找了一下,长得一样,应该是,明天叫卖芯片的发一个,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型号TB找了一下,长得一样,应该是,明天叫卖芯片的发一个,非常感谢兄弟

注意有8208C也长得一样,但不能代用的

网友:
兄弟着图纸是哪台机的,论坛有不?

网友:
元件没有标实际型号,真的很麻烦

网友B:
SY8280C SY8280D 芯片引脚定义都差不多

具体需要分析下

网友C:
B40-30的图纸,有点类似的,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27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8280C SY8280D 芯片引脚定义都差不多

具体需要分析下

能通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0-30的图纸,有点类似的,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270-1-1.html

我的是B40-45,应该一样的吧,零件号都一样,

网友:
这种新机子还没修到过,芯片业没遇到过

网友:
哦 一样就好,可跑一下电路来分清是B还是C,不能代用

网友:
弱弱问句,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SY8280C    SY8280D

网友:
这么新的机都修到了

网友D:
我还想知道! 这个芯片的脚位怎么看??逆时针转?可这怎么转?

网友:
一个是3V一个是5V,型号上一个字母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想知道! 这个芯片的脚位怎么看??逆时针转?可这怎么转?

论坛有这芯片引脚图解,我就不上传了,给个链接你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521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烧不到,怎么找。

网友E:
我上次也修台这个芯片的机器,可惜没图子,严重进水的,联想专用EC不发出开启信号,没办法分析,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修台这个芯片的机器,可惜没图子,严重进水的,联想专用EC不发出开启信号,没办法分析,放弃了

EC边上有个BIOS,应该EC不是专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