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不定时关机不触发

楼主(2015-11-25):
如上有人碰到过没,刷了BOSS没用——换了EC好了两天又这样了,就是关机偶尔不触发电流没反应过个10几秒就又可以了

网友:
刷BOSS肯定不行了,把老板都刷:了,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你把三五伏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刷个修改的BIOS试一下咯

网友:
如果按照通病就是BIOS

网友:
不会改BIOS啊晕

网友:
换个铜管试试了

网友:
好像是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