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REV:2.3 不触发

楼主(2015-11-26):
此机子不触发,拆开量待机3.3V 5V只有2.2V断开后面线路电感为0V 量后面还是2.2v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此机听说正常有5V待机3.3V是触发才出来的,我的刚相反,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待机芯片也换过,求助各位看谁遇见过这问题。
华硕

网友:
首先鄙视求助帖 发经验帖的 这个机器应该是待机芯片你看下是否换错,串电压了 论坛应该有这样情况 并且有点位图

网友:
查芯片数据手册 检查芯片那些设定脚

网友:
。。。。这个。。肯定是后级拉低了哇

网友:
楼主直接换错芯片了?

网友:
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查了吗?

网友:
电容坏的也多

网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5V

网友:
统一回复:没换错芯片,它原来芯片也是2.2v我看了别人的贴子跟我一样状况,是刷bios刷好的,我的怎么刷也不行,这个问题好几个人都有过都没修好,都是待机先出3.3V然后出5v只出一半。老郁闷了
linyingchen
你是换 BIOS 芯片刷 还是刷原来的BIOS 芯片 有些是芯片坏了 刷不好的
详情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系列的,5V电感电压也是低, 然后断开5V隔离点, 后级不正常,用点位查后级,5V只跑去 5V转5V 转换电压, 可那管子换了,拆了,都是拉低,很少奇怪。

网友:
问题以找到,是bios断线导致5V待机只出一半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线XD出来了吗 说详细点

网友:
肯定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输出电压不对,你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啊

网友:
感觉是芯片 换错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看ec 旁边有没有103 电阻

网友:
H,还是好好跑跑后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