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点位图,看不到电阻阻值大小呢?

楼主(2015-11-26):
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点位图,看不到电阻阻值大小呢?有没有谁知道在哪个地方看的,谢谢。

网友:
是啊  我下载的也是一样的   怎么调都没有用

网友A:
加载文件时,要点击bom

如果没有bom可以点击,就是点位图缺少数据文件,当然就看不到了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对于华硕的点位我表示相当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载文件时,要点击bom

如果没有bom可以点击,就是点位图缺少数据文件,当然就看不到了

我下载哪个点位图,BOM确实是空的,如你所说是缺文件的,谢了,饼哥

网友:
应该是软件不对吧

网友:
哎下载的多数文件都是缺少BOM的

网友:
有点位没图纸吗  有图纸的话一般能看

网友:
看了月饼老师的解释才懂了  怪不得 没有一个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