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5-11-26):
映泰主板不定时死机,前几天开不起了放电池3天也没有用,今天开机螺丝刀随便一桶,捅到红色圈的元件哪里一股臭味,主板却可以正常开机了不死机了,请问高手门这颗元件叫什么有什么用处

网友:
时钟晶振 ,如果它坏掉的话,机器就不触发了

网友:
当不能触发的时候  按下开关按钮  然后再摸下晶振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时钟晶振 测下之间的压差

网友:
32.768KHZ晶振啊

网友:
楼主是维修员吗

网友:
楼主应该是散客吧,放电3天呵呵,晶振还能捅出臭味呵呵,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会有用的吧。

网友:
坏的应该是时钟或32.678MHZ的开机晶振。

网友:
那是晶振,捅那个怎么能好的了?

网友:
换了晶振不一定能好

网友:
那个元件看着像晶振

网友:
南桥旁的晶振

网友:
32.768晶振,放了三天电是什么鬼啊?

网友:
那个被红圈圈起的是晶振,是电脑维修人员必须认知的元件。
不能随便用螺丝刀捅它,否则真有可能出臭味儿。原因是你用力过猛累出pi来了。

网友:
基础知识,晶振

网友:
桶一下跟死机有什么关系,晶振坏了会不触发

网友:
楼主如果连这都不知道的话 还是不要乱修了

网友:
不是业界人士吧   肯定的

网友:
还是赶紧的送修 不然越弄越坏

网友:
LZ你这是装B吗?最基本的元器件你都不懂?

网友:
更换      晶振

网友:
捅它???哈哈哈哈哈,我看到就笑尿了,楼主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敢修机,还好你捅的不是MOS管,要不然就不是一股臭味而已了,这样搞太危险了,找专业维修的帮你看看吧,别省这种钱,得不偿失。

网友:
主板好了开机2天没有死机过

网友A:
lz你牛,碰晶振不死机,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你牛,碰晶振不死机,哈哈

当时主板都不亮,后来捅晶振2次一股臭味,主板点亮了

网友:
晶振都不认识能修好主板佩服

网友:
高手呀,捅一下就好了,神人呀

网友:
LZ这是啥手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主板都不亮,后来捅晶振2次一股臭味,主板点亮了

挂个牌子修电脑吧,就写“捅晶振修电脑”。你没啥成本肯定挣钱多。

网友:
难道是买的什么低价板
那个接触不好
不过还有味道那是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