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i加电不显 可以进入系统

楼主(2015-11-26):
联想B320i 一体机 独立显卡  开机屏幕没显示也没背光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  ,示波器测量独显BIOS CS#  没瞬间选取波形,没波形一般都是缺供电 时钟引起  显卡主供电正常 ,测时钟没电压    ,测显卡边一个SMD贴片电容0V不对  正常是1.8V,  N沟道场馆栅极没电压  ,  测PQ36 G级0V ,正常这里是PQ36导通PQ35截止 PQ35 D级12V电压高通PQ33 ,现在问题就出在“+1.0V_REG_PG”这个信号上,。这个信号是APL5930 LDO芯片输出1.0V反馈正常就输出POK转为+1.0V_REG_PG 实测APL5930芯片 输出电压1.4V 反馈电阻阻值正常 更换APL5930 修复

b320i不显 可以进入系统.doc

ck

网友:
这个是BIOS?感觉不像呀

网友:
学员就是厉害,修起来也思路清晰

网友:
我的说这是通病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哦!没有检测到屏幕

网友:
还没遇到 感谢楼主分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一台B320机器显卡装不了驱动。一装驱动进进步了系统

网友(2016-01-04):
好看看,刚好遇到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 我也换过APL5930  也从PL10飞线过去 都解决不了 楼主可以给个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