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速度慢,怎么让电脑速度慢提升

楼主(2015-11-26):
电脑速度慢,怎么让电脑速度慢提升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电脑买回来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电脑速度慢并且是越来越慢,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外乎两类,硬件故障与系统故障。那么电脑速度慢是什么原因呢?以下将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告诉大家怎样使电脑速度慢变快。

  怎样使电脑速度变快-软件-系统

  1、因为重复安装杀毒软件,所以导致电脑速度慢,软件的因素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近两年来,很多变脑都是因为安装多个杀毒软件所以导致的电脑速度慢,正常情况下电脑只需安装一款杀毒软件,装多了会引起系统冲突,轻则电脑速度慢,重则死机蓝屏。

  2、系统垃圾文件过多、C盘(系统盘)剩余空间不足: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断的产生一些垃圾的文件。这些垃圾文件如果积累的过多就会影响到电脑的速度。C盘(系统盘)一定要保证其不小于500M的空闲空间,如果低于这个值会导致电脑速度慢,有时还会提示“API资源不足”无法进入系统。可以使用金山卫士登工具给系统做垃圾清理。

  3、有时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系统冲突的情况就像,电脑本来好好地,安装了某个软件后电脑速度就会变得很慢。可以先卸载其软件,或用系统修复工具进行修复,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怎么使电脑速度慢变快-硬件篇

  电脑因素是直接影响电脑速度慢的主要因素,比如你用的双核cpu,而别人用的4核,那么别人的电脑速度当然要比你的快很多,所以你就要把你现在的电脑配置更换成更先进的配件。

  除过硬件升级能大幅提高电脑的性能之外,我们对电脑硬件做一些适当的保养也能是电脑的性能有所改善。这里所说的保养主要是指给电脑内部的风扇清理灰尘以及重新涂抹CPU和散热器之间的硅脂,因为电脑内部的温度过高的话也会导致系统反应迟钝。这也可以使电脑速度慢这一现象被提升。

  以上内容便是电脑速度慢,怎么使电脑速度慢变快的解决方法,希望以上的方法对你们有用。

网友:
太多初级了,在里面都是修硬件的

网友:
内容好简单。

网友:
简直在逗我

网友:
要想系统快 合理的安装系统是首要的 其次是硬件的升级 现在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最好硬件升级硬件的方法 就是加小的固盘装系统 机械硬盘装数据 这样即可节省费 又能提升速度

网友:
闹着玩呢吧!

网友:
电脑速度慢直接换固态不就行了!

网友:
少装不必要的文件在C盘   基本不会慢  除非中毒

网友:
优化开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