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USB启动盘

楼主(2015-11-26):
如何制作usb启动盘

  U盘做usb启动盘不是很容易,先看主板是否支持,U盘是否支持, U盘如果支持,到网上下一个专做U盘usb启动盘的程序,用它可以很方便的做出一个启动盘,再进主板BIOS启动项,其中关于U盘启动项有好几项,需要你一个一个去试,主要是和U盘配套使用同一种模式才行,如hdd或fdd模式,注意有些主板与U盘间的兼容性很容易造成启动不成功所以要多试几遍哦。

  1、将U盘格式化为启动盘(USB-ZIP型)。U盘驱动光盘上有安装程序,安装完后在“程序”组下能找到U盘程序项,利用其中的格式化工具软件来制作即可。

  2、将U盘驱动光盘上“Drive”文件夹复制到U盘中。

  3、开机时按下“Del”键进入BIOS,选中“Advanced BIOS Features”回车,在“First Boot Device”处用翻页键选中“USB-ZIP”,在“Second Boot Device”处用翻页键选中“HDD-0”后按“F10”键保存、按回车键确认退出即可。若你的电脑BIOS里没有“USB-ZIP”项,则就不能用U盘启动电脑了。

  4、将U盘插入USB口后启动电脑,在C盘建立一DRIVE目录,再将U盘(此时为A盘)DRIVE中的文件拷到C盘的DRIVE下即可。命令为:

  MD C:\DRIVE

  COPY DRIVE\ . C:\DRIVE

  当然,也可事先在U盘上建立一批处理文件,将上面的两条命令写入,在DOS下只需执行此批处理文件即可(具体建立过程略)。

  5、拔下U盘,重启电脑,在桌面上打开“资源管理器”,打开C盘上的“DRIVE”文件夹,双击“Setup”安装U盘驱动。按屏幕提示装完后插入U盘即可。

  此方法简单,因为它事先将U盘的驱动装入了U盘里,所以抛弃了安装光盘,此方法适合所有U盘,能够普遍推广

  U盘制作启动盘方法:

  第一步首先你的主板支持U盘,一般815以上主板都支持的(不支持的通过刷BIOS一般也会支持的,但是刷坏了可别来找我)。在USB口上插好U盘,启用主板对USB的支持。如果不懂的话就设置BIOS为默认值,第一引导设为USB-HDD,保存并重启。

  第二步、导入引导信息(有两种方法):

  1、用专门格式化工具进行格式化(一般U盘自带的软件中有),选择引导盘选项即可;

  2、闪盘插好后,用光盘启动盘或软盘启动盘引导,进入DOS,进入每个盘除了C盘以外的看一下U盘被分配为什么盘符并记住,因为下面是有用的.一般最小的就是它了(因为这时的U盘不是分在最后一个盘,而是除了C盘以外的随机分配的一个盘符)。进入光驱的盘符(一定要进入才行的),如果在DOS下可以访问到闪盘,在光驱的盘符下,用format x: /s 或FORMAT X:/Q/S或SYS X: (x代表U盘盘符)格式化即可。一般用format x: /s最好,最稳定,U盘将被格式化为FAT格式并装上DOS系统,以后你可以用来引导系统进入DOS做操作了.

  第三步、修改引导信息

  现在可以引导了,找来一张98启动盘,把里面的所有文件包括隐含文件都拷贝到闪盘当中,覆盖重名的文件。

  找到Autoexec.ba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找到Path 开头的那一行,是在Path 前面加上Rem命令,注意Rem后有一个空格。

  找到Setramd.bat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找到“a:\findramd”的那一行,去掉 “a:\”把它改成“findramd”。保存!

  第四步、可以加入其他工具

  你还可以加入一些系统维护的工具,如ghost、pqmagic8 dos版、smartdrv.exe、FORMAT,XCOPY等工具。

  第五步、使用U盘

  在BIOS设置第一引导设置为USB-HDD就行了。当然先启用主板对usb启动盘的支持.如果不懂的话就设置BIOS为默认值再设置BIOS的第一引导设置为USB-HDD。

  以上内容便是如何制作usb启动盘的内容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