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3进水导致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1-26):
东芝M353进水导致无待机维修

         接修一台东芝M353机器,属于M300系列,据客户说是进水了,一听进水的机器,我就有点来劲了,本人就是喜欢维修进水的高难度机器,不但有技术上的挑战性,并且MONEY大大的有,实际检测故障现象为不触发,连待机都没有,进水的机器都不一定能修好,于是先问了一家工厂主板的价格,厂家报价1100元,看来换主板不便宜啊,那就给客户报价修好400元吧,客户爽快答应,下面开始动刀。
      拆出主板,目测CPU后面有明显进水的痕迹,经过洗板水处理后,仔细观察,发现此处有一个系统供电芯片ISL623724脚已经腐蚀断线了(ISL6237是系统供电芯片,此处有故障,当然影响无待机,将芯片取下,直接换新,并且通过查看电路图,发现该芯片24脚与外部的一个“01Y”电阻相连,于是做飞线处理,如图1所示。

进水导致无待机 图1
     仔细观察,芯片焊接的没有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焊工要求了,必须保证一次过关,这个芯片焊后和没动过一样,笔直!),全面检查主板全板无短路,把数字电源电压调到最低,然后逐渐上电(这种维修方法培训中讲过了,可以避免2次损坏),当电压表调到19V时,无打表及短路现象的产生,但是3V5V没有出来!奇怪!
       再次查看电路图,如图2所示,关键测试点已经用红圈标出来了,6脚主供电19V没有问题,7脚5V线性没有问题,1脚REF是2V没有问题,4脚总控制5V没有问题,14脚ON1是5V没有问题,27脚ON2开启5V没有问题,PWM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怎么就是没有电压呢?

进水导致无待机 图2

         由于该电路板腐蚀断了一根线,飞了一根,难道飞的线有问题?不应该啊,我的飞线技术那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难道是新换的IC有问题,再换一个吧,于是又拿了一个新IC2分钟不到,呼呼的吹上去了,再次上电,还是没有待机电压,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一批新电源IC都有问题,决定从旧板上拆一个装好,再不好的话也不去考虑它了,于是找了料板,不到2分钟,又上了一颗IC,这次心也是悬在半中,生死难断,不管它,上电!结果故障依旧,哎!怎么个情况???

       静下心来,思考5分钟,既然ISL6237附近进水,那么是不是它周围有什么其它件坏了,于是用万用表测量周围件,当测试到一个标“370”的电阻时,我们知道,370的电阻是37欧的,结果测量为200K,很明显坏了嘛,心里很高兴,原来是这个小东西,如图3

进水导致无待机 图3

        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再次上电,电流表待机为“0.005A”,触发后电流一路跳变,亮机是必须的!如图4

进水导致无待机 图4

         损坏的“01Y”小电阻如图6,原来就是这么个小东西损坏了导致整个笔记本不工作,这个小电阻估计连1分钱都不值吧,收费400块,看来技术还是有用的(哈哈,自喜了)。

进水导致无待机 图5

         修好了还不行,分析下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吧,它是ISL6237的第17脚外接的“PR84”,是自举升压的限流电阻,它坏后,芯片无自举电压,所以不工作,这个原理我们在讲课中讲过,实际中自举升压部分是不容易坏的,因此容易被忽视,当PWM电路有故障时,我们不但要检查工作条件,必要时还要检查不容易坏的自举升压不部分!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17脚上电的时候有没有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是待机就有3v 5v的吗

网友A:
原来是链接BOST脚的直通电阻

网友:
我们这边400的价格是难了,换主板才500,生意不好做

网友:
400 我们这边200 都难

网友:
既然都腐蚀的断线了 那那个电阻也有明显的腐蚀痕迹吧

网友:
你那边价格也真要的上去啊!

网友:
其实换新芯片后  波波一抓   还能多节约点成本呢

网友:
不错 技术精湛 值得学习

网友:
主板有那么贵吗?  能收400 厉害

网友:
楼主哪里地方好啊,能收到400去。。。。。。。。。。。。。

网友:
自举部分碰到的还是比较少的,楼主的四百多,都已经很少见了啊,羡慕啊

网友:
楼主的四百多,我好久都没有报过了,都把我吓了一跳

网友:
仔细还是好啊

网友:
恩,楼主赚大发了,我们这样的机器散户的顶多收150,渠道只能收8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链接BOST脚的直通电阻

BOST脚?你可以写成 BST脚或者BOOST脚!

网友:
400这么高,楼主哪的

网友:
这个板确实卖的少!这个价格应该的

网友:
前面看的兴趣盎然,后面一看你的报价,我想撞墙了,楼主的价格是怎么报上去的?

网友:
这种故障 示波器测一下 上管G极 一目了然 你们学校没教吗

网友:
做维修挺细心的。

网友:
按故障类型收费,不出3、5V直接把周围的元器件量个遍

网友:
这修的太给力了

网友: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修进水的机器,因为桥很少坏,只要飞好线就行

网友:
价格可以这么高。。。

网友:
修主板400 值得啊 换主板400-500 楼主什么地方啊 大家一起去发展!M300 99年2000年的机器

网友:
最喜欢图文并茂的文章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牛逼,很有实力,说话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