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a电流1.2掉电求助

楼主(2015-11-26):
联想K49a不装内存0.8不掉电,装内存后跳到1.1-1.2就掉电 ,待机各个方面都正常

网友:
果断刷BIOS,百分百解决问题。通病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寻址出错 果断刷BIOS

网友:
只说刷到好为止

网友:
bios刷了吗?很像bios故障啊

网友:
先刷NIOS如果不行的话,就查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
论坛上找了几个刷还是一样呀,兄弟们。

网友(2015-12-28):
我也刚接到一台 一样的 故障 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