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维修

楼主(2015-11-26):
联想F30A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维修

       联想F30A笔记本,客户反映故障现象是外接正常,内屏花屏,接机检查,故障现象和客户说的一样,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故障分析:外接正常,内屏花屏的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液晶屏故障,一种是显卡问题,根据经验,联想F40A应该是显卡问题,因为它用的是7400的显卡,属于易损型号。
      故障分析后,准备找小弟拆出来做显卡的BGA,结果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拆出后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了,真是奇怪了,既然故障转移了,那就修吧,首先看上电电流,结果电流跳0.45A不动,根据电流情况来看,初步估计硬启动应该是完成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量了一下各大供电电压,各大电压都已经出来,怀疑应该是CPU没有工作,首先上CPU假负载,供电正常,但是没有复位,如下图1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1

        既然没有CPURST#,CPURST#是由北桥发出的,北桥要发出这个信号,首先南桥要发出PLT_RST#来复位北桥,然后北桥正常工作后才会发出CPURST#来复位CPU,量了下PLT_RST#无高电平,那就说明南桥没有正常复位,接下来直接量南桥的工作条件,
       南桥要正常工作的话,首先两大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南桥正常工作的话,VRMPWRGD和ICH_PWROK必须要有正常的高电平才可以,然后才会发出PLT_RST#,VRMPWRGD是由VR_PWRGD_CK410#通过非门电路转换得到的高电平,量了一下这个信号是有的,ICH_PWROK是由CPU的PGOOD和EC的PWROK通过与门得到的高电平,量了一下这个信号也有了,PLT_RST#到北桥之间有个100欧的电阻,南道是它坏了?结果检测后,故障依旧。
       南桥要正常工作,时钟芯片是必须要工作的,量了一下时钟芯片的基准时钟,有14.318MHz的波形,但当量到给南桥的14M_ICH的时候发现没有波形,接下来就要查时钟芯片的条件,首先要测量时钟芯片的供电,就在量它供电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它的供电是由+3VRUN经过L25后发出来一个CLKVDD和VDDA_CR,L25如图2所示,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2

      经过测量,L25两端的电压均是3.3V,这里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当测量到VDDA_CR的时候发现只有1.25V,它当中经过了一个2.2的限流电阻R209,如图3所示。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3

       R209一端的电压是3.3V,如图4所示。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4

         它的另外一端正常应该也是3.3V,实际测量却只有1.23V左右,如下图5所示。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5

       这里既然是限流电阻,可以直接短路,我修机器速度是很快的,一般不会去费时间找元件,能代替的直接代替,不能代替的直接飞线,就这么简单,如下图6所示,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花屏 图6

        短路后,上电VDDA_CR电压有3.3V,电流也上去了,量了下CPURST也出来了,接屏,亮了。到此机器修复,全过程大约5分钟左右,轻松搞定。另外说一下,花屏是显卡问题,在修之前已经做过显卡BGA了。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时钟是要显卡旁边吧,加热造成的不?

网友:
经常接到同行清灰结果不亮的机器    有时候拆拆就出了个毛病

网友:
发贴不易,果断加分,

网友:
呵呵最怕故障变化

网友:
财时,我期待您的回访

网友:
果然是秒杀机的节奏,赞一个

网友:
一半花屏干显卡,楼主习惯好

网友:
修得很好啊,另外,想请教一下,时钟芯片的条件要查哪些?基准时钟,供电,还有什么?如何判断其好坏?

网友:
机器太老了!没得修了

网友:
请问有维修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