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win7系统装的1.5g内存,可在系统属性中可用内存只有512m?

楼主(2015-11-26):
我的是win7系统装的1.5g内存,可在系统属性中可用内存只有512m?用cpu-z检测也是1.5g,系统说只有511m可用。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这个系统占用的内存比较大  看看用优化软件优化一下 看可用内存是否有所增加 如果增加的 说明你的内存被占用的 不过这点内存 运行这样的系统 确实有点吃力 最好是能加点内存

网友:
你要是会做系统 先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那个1G的内存没有认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