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笔记本,开机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5-11-26):
明基R45笔记本,开机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明基R45笔记本,开机内接灰屏,外接花屏,965的平台,搭配的是G86-630-A2的显卡,常坏型号。

   第一步:分析故障

   这台机器很明显是显卡BGA问题.

        第二步:BGA很快就完成可,加焊完直接不亮了,内外屏都不显,心想,那可能是显卡不行了,受不了高温,可能加焊坏了,去仓库拿一个新显卡做上看看。

        第三步:BGA再次很快完成了,不过继续收到了刚才那个不幸的消息,换完显卡还是不亮,头一下子就大了,但是咱不怕,不亮就修。

        第四步:测试了一下显卡阻值正常,供电条件也都有,由于只动过显卡,别的哪都没动,心想问题肯定还是出在显卡上,

        第五步:难道是新显卡有不良品?以前也有这种情况,连换几个显卡才亮,所以还是不放心显卡,于是又拿了一个新显卡,此是,我心想,这次如果做上再不行,就彻底不考虑显卡了。顺利取下显卡,然后准备做最后一个显卡,上BGA,当温度区线刚跑到100度的时候,我果断的把BGA设备停掉了,怎么了?这个显卡没必要做了,问题是8角芯片旁边的电阻烧坏了

开机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图1

      5秒过后,再次开机,机器亮了

开机内接灰屏,外接花屏 图2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楼主还真仔细,要不是看到这个电阻,不知道又得走多少弯路了

网友:
这种显卡我们存货都没了,旧的弄弄,新的价格也贵

网友:
这是第一步没有走好,要先观察,再动手

网友:
看帖几分钟  肯定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网友:
这八脚芯片是温控还是转换管呢?

网友:
仔细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是要谁维修谁做BGA才能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 -是看到电阻移位了吗?

网友:
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期待您的回访

网友:
楼主真了耐心

网友:
楼主是在上BGA的时候看见电阻坏的吗, 这也能看见啊。眼睛视力多少的  尖啊

网友:
电阻怎么会烧了呢?

网友:
电阻有问题用看的看得出来?

网友:
解玲还需系铃人

网友:
那开始也是那电阻问题吗?

网友:
换了几个显卡

网友:
哪一个电阻

网友:
都是先干显卡再去查

网友:
显卡应该是有问题 前面都说了 内接不显 外接花屏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备有显卡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仔细才行啊,不然换了一堆显卡没修好还浪费时间

网友:
有些问题很多都是不注意才难弄得啊

网友:
什么电阻坏了